845GV主板裸机自动掉电

楼主(2010-03-21):
如题!
滤除CPU供电电源杂波的电容全换过
各组3.3,12,5电压正常
32.768,14.318测试正常
现在应该查哪里?
我是新人,请教各位大哥,谢谢

网友:
你把CPU供电的四针拔掉,看正常不,如正常就是CPU供电有问题,

网友:
有的板不过内存也掉电的

网友:
电源起保护了,看一下VRM,南桥还有内存供电是否有电容漏电现象。

网友:
把CPU供电MOS管也换掉,再不行,换电源管理芯片。

网友:
风扇有没接好  可以用排除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