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VGN-T17C 死机

楼主(2010-03-21):
今天收到客户SONY VGN-T17C 机子,客户反应是进系统后几分钟就死机。开机检测, 发现放着不动不死,只要一动就死或白屏,关机再开就有时开不了机。我想一定是什么东西掉焊。但不能断定是南北桥还是CPU ---CPU 奔腾-M(Dothan-400)也是焊在主板上的,有没有哪个修过这种型号的机子的高手指点一下。多谢!

网友:
CPU 加焊 装机试机,怎么拍打它都没死。 好象问题解决了。 好爽撒!~不枉费我熬了大半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