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Q7T4~~吐血求救!!!!!!

楼主(2010-03-22):
昨天接到一台明基Q7T4,开机检查,指示灯亮绿色,不接视频线过会就变黄,但屏幕不亮。接视频线后,只是灯长亮绿色,屏幕依然不亮。由于小弟是新手,刚刚开始修液晶显示器,上网找了下,说这是明基的通病,于是按照方法开盖检查C5707,发现其中一组已经击穿,且9024同样击穿,换之~依然不亮?故障依旧!继续检查,把剩下的的所有C5707跟9024换了,升压器加焊,无极电容加焊,但有黄色烤糊的地方全部拆下来检查。然后上电检查,依然不行,测灯管的接口的输出电压,全部是0,测升压器全部是0,于是开始一个个的跑线,两组灯管供电线分别跑到TL1405A控制器的第3和14脚。于是找资料,TL1405A第9脚输入脚,测量无电压,检查PF801发现这个3A的保险烧断了,手上没这个保险,就先接了根线,在测电压,电压是有了,不过是18V,有这么高的电压么??可是输入脚电压有了,量灯管供电接口依然没有电压,后面我就不知道怎么找了!
       小弟新手,麻烦各位老师指点,希望能告诉我液晶显示器有那些重点测试点,一些基本的测量顺序!!!!

网友:
在5707附近 无极电容容易坏

网友:
看看11P06  有没有击穿

网友:
量灯管供电接口依然没有电压-------灯管上是高压,不好量吧?

网友:
你那个保险换了就可以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