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IBM T42 CPU不跑码

楼主(2010-03-22):
客户的T42 进水了
现在空板 显卡拔下来了 不上内存 不上CPU 电流到0.4就掉下来 1.2V有的时候有 多数的时候没有
只要1.2V有 复位信号就有了
上CPU 内存 诊断卡 显示00 电流0.53A
cpu
显卡

网友:
既然是进水,就好好的看看进水部位,此机子触摸板的位置进水,看看南桥是否进水,导致不跑码

网友:
灌胶的T42 现在有CPU复位 时钟 和供电 显卡拆下来了没装 会导致00 么
没有1.2V的时候 显示一个0 现在1.2V稳定了 可是显示00还是不走 以为是BIOS 换了不启作用

网友:
机器已经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