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温度高

楼主(2010-03-22):
用鲁大师测试,开机时主板温度就65度,运行2分钟左右就死机蓝屏,显示0x00000050,重装过系统
问:是那里的问题,该检查什么?

网友:
看看 是不是散热底座和CPU接触不良,重新上硅脂

网友:
维修主板  尽量少用鲁大师    毕竟检测不准确
EVEREST 也比它强 。
有条件用一个红外温枪吧  。

鲁大师 一般检测主板温度都是指北桥

网友:
0x00000050                     好像是和内存有关哦

网友:
凭自己的经验,一般蓝屏都是显卡和内存的问题。

网友:
主板温度?应该是桥的温度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