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换电源一体板和驱动板后故障依旧

楼主(2010-03-22):
修到一17寸液晶显示器,故障为一开机显示4~5秒钟就没信号了,联机也是这样(有图像显示但是只有4~5秒就没信号了,长亮绿灯).本以为是电源板问题,更换后故障依旧.驱动板也换了还是这样,灯管单独测试可以点亮而且也换了.还是不行.请各位高手指教下.本人对液晶维修也是最近才接触,希望各位高手能指教下.

网友:
都换完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 那估计就是屏上的问题了吧

网友:
我对屏不是那么熟悉,如果是屏会不会是什么“接收器”(蕊片)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