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新#我的简易加焊工作台vs终级“返修台”

楼主(2010-03-22):
找来废旧的老笔记本壳,主要用里面有铁片,现在的笔记本都没有了!

做好的材料

各种尺寸风嘴是淘宝上淘的

工作台就是这样子了

好多朋友说没有预热台,受张老师启发我花37块钱买了个小电炉,然后买了个电脑桌上的轨道(可以上下调节高度),完美了!!!

网友:
你那个风枪支架的底座太有创意了!

网友:
我一直用它来加焊显卡南桥,效果还不错的!不过不能调整高低,但可以用废纸箱加减垫高低来解决!

网友:
废纸箱垫底  小心火烛

网友:
用一个长的螺柱固定做高低调整

网友:
硬盘的面盖够不够硬哦

网友:
回大家效果真的很好,硬盘的面盖是很硬的,反正我做过南桥(是把新南桥做上去哦),加焊了N多显卡,都是很成功的,以前手拿着不行啊,现在只要控制好时间,开始做的时候就可以跑一边去喝杯咖啡看看书!不能再复杂了,太复杂就成返修台了!!!

网友:
楼主直接手摇不就好了,干嘛非要弄个支架啊!

网友:
那个小型夹钳是如何做的?很漂亮。

底座弄两个硬盘可能更稳当点,一个硬盘感觉重量轻了点。

网友:
楼主你那风枪的头是用什么做的

网友:
感觉最好在废硬盘上压两块砖头比较稳当些。

网友:
这样做的成功率真有楼主说的那么好用吗?挺难相信的

网友:
支架可以用相机的支架改造可以手摇上下调整

网友:
下面没有预热 效果难保证

网友:
支架底座太有创意了

网友:
仔细一看是个 风枪

网友:
硬盘太有个性了

网友:
简易的BGA还是复杂的风枪?

         搞不懂、、

网友:
挺猛的,最好多加个预热台。笔记本的壳是用在固定风枪的那个夹子吗?

网友:
太有创意啦

网友:
有待美化和完善,有市场的

网友:
已经有自己做一个的初步想法了

网友:
把纸盒子换成预热台 就完美了

网友:
LZ  你太有才了··~~~

树叉 -2 技术区严禁灌水

网友:
设计的很好,废物利用。使用效果如何?

网友:
太有创新了,值得大家有探索、创新的精神

网友:
太有才了,做起来会不会很难啊

网友:
做的很有创意。。 哈哈

网友:
好利害喔,大大好利害喔,有學到,真是太利害了,謝謝喔

网友:
太牛了,这样简易,能行,高手才能做吧

网友:
这样的话,还不如手摇,感觉还好.

网友:
找个铁板做底座活更牢固的啊。下面在加个发热砖就更好了

网友:
牛!!!太有创意了,不如直接搞个生产线。

网友:
看你这个好像是BGA一样。。。一看才知道是你自己改装不错

网友:
那个用硬盘做的底座会不会太轻了?还是用螺丝固定的?

网友:
没什么实际意义。。。。。不如用个烤箱和一把风枪来的简单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