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不能开机,加温后可以开机正常运行,不死机

楼主(2010-03-22):
好多的机器都有这样的故障,就如我碰到的,dell1526的机器,有时候开机正常运行都没问题,但有时候就是不能开,开几次有时候能开,我感觉是加温后的结果,大家讨论一下关于这个问题都应该考虑什么样的电路,谢谢支持
笔记本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很多,没具体的思路。只能支持下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继续请示高人的指点迷津。。。。

网友:
没见过 期待有人解决!!

网友:
根据本人经验一般是电容漏电

网友:
换电容几可以

网友:
换待机电路的电容,应该就可以解决。

网友:
清空下CMOS就会好的。这是DELL常见的故障。

网友:
桥都做过了,然后放过电了,还有把各个芯片电源的,都焊过了,我实在想不到原因啊,不知道谁遇到过这类的故障,请高手指导一下!

网友:
我也遇到好多这样的问题 都没解决 等LZ解决 分享一下

网友:
期待高手解决,遇过同样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