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3-22):
我这有一个神舟天运L213R的本本,开机后出现BIOS密码输入,可是BIOS密码忘了。
我放电,重新刷BIOS,都不行。
请问哪位师傅有解决的办法?
刷BIOS
bios密码

网友:
把电池取下短接5-10秒 要不行就用PV3000解决吧

网友:
把BOOS复制出来,用winhex打开分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