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网本加电无显

楼主(2010-03-22):
三星NP-NC10上网本,按电源开关电流上到0.30就停在那了,CPU电压0.9V其他供电的也正常,是什么回事

网友:
上诊断卡,假负载,测下时钟,复位等正常不?

网友:
上网本一般都是桥或CPU虚焊问题多以点

网友:
各户说的进过水的,不过仔细看没见到有腐蚀的地方·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