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11N 通电绿色指示灯就亮 黑屏

楼主(2010-03-22):
一台三星711N (LS17MJCKBZ/chinafixF)显示器,一通电绿色指示灯就亮,按开关键也不能开关机,屏幕一直是黑屏。请大家指点。

网友:
根据个人经验,驱动板70%,重新写MCU,或者直接换驱动板.

网友:
换通用驱动板试下

网友:
电容失容,高压板上有短路

网友:
驱动板的问题   没的修   只能更换

网友:
有拆机吗,电容也是有很大的可能

网友:
如果你是2修的 那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前一个人刷爆了 没刷回来 。就会出项这种故障 。你可以写一个程序看看  估计有很大的惊喜

网友:
程序
高压短路

网友:
鄙人也有一台我换块驱动板就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