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2727一体机开机掉电

楼主(2010-03-22):
这台机器开机很不稳定,有时候可以正常使用。有时候只要按复印键就直接关机,出问题的了要把电源线抽出重新再插才可以上电。现在问题更加严重了。一开机机器响一下就直接掉电了。分析是电源板的问题。主芯片为W6765,更换了6765还是一样的问题。现在就只接电源板,一开机有24V,不要一秒就没有了。请教下各位有谁修过这种问题。这到底是电源那个地方的故障。原来不稳定的时候。把电源板拆下单独加电,24V电压是很稳定的。就是感觉电压带载能力很差。现在就直接不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