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1916w数据求助(注意是GM2621+25VF010方案)

楼主(2010-03-22):
哪位有AL1916W的程序:
芯片是GM2621+SST25VF010的,这个型号都是TSUM芯片,这个机器却是GM2621的,有点怪。
原来是颜色偏黄,在ATUO时颜色正常,怀疑程序不对,附上原程序:

网友:
EPROM的问题

网友:
把暂存器换掉或者清空再焊回去。有用24C16或者24C04的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也有道理,我也试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