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3-22):
手头有一块换下来的原装驱动板(带电视功能),闲来无事,把这块原装的换了,但没有反应,指示灯闪烁,黑屏(有可能屏线差错了),换会原来的,也是这样,就慌了,也忘了屏线怎么插的,又乱插一番,现在是开机指示灯有反应,不闪烁,是蓝色,但屏白了,我想知道,屏线插反了,能损坏屏吗,有维修的价值吗?期待????
黑屏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屏线插反,屏供电接到了数据线位置上有很大几率损坏屏IC,白屏先检查屏背板保险是否损坏,根据液晶屏datasheet比对屏IC到驱动板的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相同。
如果是屏IC坏了,换屏IC一般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楼上正确。不知你用的是不是原来的屏线啊,你看一下屏资料对比一下屏线顺序对不对,然后再按楼上的方法做。

网友:
恩,楼上细节很强大,比对屏线是必须的,原装屏线和通用板屏线很多不一样。

网友:
谢谢,我把显示屏拿到维修店了,看看他能否修上,把你们的想法告诉一下维修师傅!

网友:
自己不会就乱搞,肯定要付出代价的,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拆半导体收音机了

网友A:
我小时 吧我的复读机就搞坏了 别说收音机了

网友:
不会搞的话 最好就不要乱搞 先问清楚了在搞。。。我刚进维修行业也是这个样子的 。。。哎~! 现在一想 很深刻的教训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