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上的贴片排阻怎么焊啊?太小了

楼主(2010-03-22):
内存上的贴片排阻怎么焊啊?太小了都看不太清,阻值是100欧的. 焊了半天总是焊连了.还有定位也很难,太小了.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?

网友:
放点松香
用风枪吹
自动归位
非常完美

网友:
用刀头将排阻沾在刀面,在焊盘上打点焊膏,对准焊盘位置,用尖镊压住排阻,移开烙铁,2秒搞定。

网友:
风枪吹 。镊子放到位 。在吹。

网友:
一边加焊锡,一边拖焊就搞掂了。

网友:
2、3楼的方法还是不错的,我曾经就试过的,我还是在三星的笔记本代工厂时老师傅教的

网友:
好办法我感觉还是用风枪吹好点因为有的地方烙铁放不进去....

网友:
不行就买BGA的焊膏吧  O(∩_∩)O哈哈~    那个粘度高

网友:
坛子里高手如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