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NF4 4X-A7(754针主板)跑F0

楼主(2010-03-22):
映泰NF4 4X-A7(754针主板)检测卡跑“F0”CPU供电正常。桥供电正常(单桥芯片)压过桥过机也不跑码!IO换过。 BIOS刷过。CPU换过 CPU座加焊过!没有思路了。主板本来好好的。只是插了条有点问题的内存上去试了下机进不了系统。后来直接关了电源后。再换上好的内存就点不亮了开机跑“F0”主板电池换过!。。请大空帮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??

网友:
把内存槽清洗一下或测试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.我也遇到过像这样的问题.清洗过内存槽和CPU座就OK了.

网友:
是由于内存方面引起来的,重点来查内存这块的~~~~

网友:
应该是mb—dm外观不良引起的

网友:
你可以补下桥试试,有可能是桥虚

网友:
维修当入死胡同的时候,从哪里来又回哪里去

网友:
加U座?why?
加桥先~~~

网友:
CPU内含内存控制器,若使用有问题的内存,将有可能使CPU损毁。
但还是要先确认内存所需的电源、时钟是否正常,再打组值。

网友:
桥虚焊,加焊可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先洗一下内存槽,要还是不行把内存槽供电场管换掉。

网友:
我见过一块跑f3的稀奇古怪的代码,电池放电解决了。

网友:
内存的工作条件,有换个U试试吗

网友:
建议楼主把单桥加焊一下看看,此是通病

网友:
主要检查你的内存供电及工作条件看看正常否

网友:
换个cpu一下,可能主板不支持此种cpu。

网友:
我修过很多这片板 妈的不过内存 桥是坏的 只有换

网友:
桥,座加焊看看吧

网友:
开机就F0的,大部分桥坏了,我修过很多片了,没有加焊好的,换桥就OK了

网友:
估计是桥的问题了  也有可能是内存供电的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加焊桥还是一样。估计桥挂了。没得搞了~

网友:
这种单芯片的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,可以考虑是不是芯片开焊引起的,可以押着芯片点机,看看是不是可以跑码了

网友:
刷新BIOS,或加焊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