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焊478U座后过几天又不跑码了?

楼主(2010-03-22):
各位加焊478U座有什么好的方法吗?我加焊478座下加热是发热砖,上加热是安泰信8300,用的是焊膏,等温度上来后,用列子轻碰一下座子可以动了过了几秒停止加热,加焊好后当时都能点亮,可是过了2天,主板拿出来试又点不亮了,压座可以跑码,这是什么原因,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是不是北桥虚焊

网友:
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,指点一下,

网友:
应该是你没有加到位啊‘’我也搞了几次全部ok啊;;到现在也还没有返修啊

网友:
你杂那么确定是CPU做哪,估计是你加热CPU座把北桥加热了.所以短时间能用

网友:
如能确定是座子虚了.换下散热支架或散热片别压的太紧了.先加焊北桥以确定故障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