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15寸Q5T3不开机

楼主(2010-03-22):
现在电源有15V和3.3V电压输出,可供给驱动板只有一组电压3.3V,3.3是否是正常?谁遇到过,怎么解决的?谢谢,驱动板的地线与电源板的地线靠固定金属板来相连的,将地线连接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只有3.3V肯定不正常噻,正常的是12V或者15V必须有噻

网友:
电源板有两组电压。一个是15v另一个是3.3,不知道这个3.3是否为正常的电压

网友:
电压是正常的15v和3.3v因为3.3v与屏的供电是一路的、15寸的屏是供电3.3v。我这个机子也是不能开机。以前的问题是绿灯闪一下就灭了。开关还是好的。等我把c5706换好了之后。开关就不起作用了。估计是程序坏了但我没有源程序。不知道那位有,发一个来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