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盟nf4 m2v60不跑码,核心电压和电源芯片PGOOD都对地短

楼主(2010-03-22):
冠盟nf4 m2v60不跑码,上假负载核心电压为零,而且对地短路,PG电压=0。三路场管测了没有短路。电源芯片ISL6566的35脚PGOOD都对地也短路,,芯片也换过,也试过把芯片拆了,量空脚也是短路
请教各位,这种情况是不是独桥坏了,还是有其它问题?

-------------------桥NF4-A3给我用852吹下面,,用1600W风枪吹上来,,拆了下来,现在短路现在没有了,,本人新手,没有做过BAG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这样应确定是桥的问题吧

网友:
查查后级电路有没有短路的

网友:
这现象  ,  我也怀疑桥 。。

网友:
电源芯片ISL6566的35脚PGOOD附近的贴片,基本上就给拆下来测了没问题,,奇的就是在这管脚边的一个贴片电容两脚都是通地的,,和这35脚步一样,,拆下来空脚也是通地

网友:
桥NF4-A3给我用852吹下面,,用1600W风枪吹上来,,拆了下来,现在短路现在没有了,,本人新手,没有做过BAG

网友:
桥吹下来不短路。那肯定是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