翔升9500GT显卡玩游戏花屏

楼主(2010-03-22):
我碰到 3块 翔升9500GT TC512MB 128的 显卡
玩游戏花屏 进系统都正常的很  , 这是什么原因啊

比如玩魔兽世界 刚开始 还行 过一段时间后模型都变
方块 绿色的那种
然后 就死机·

网友:
加焊GPU,此故障是由于核心虚焊所引起的

网友:
我加焊 中间出现雪花点样的 东西
现在变的更糟糕
以前还能进系统 但是现在开机就
在屏幕中间出现雪花点
慢慢的 边少那种 着是什么情况?

网友:
GPU 被 我搞挂了。。。?

网友:
加焊完是gpu表面出现雪花样的东西还是屏幕上显示出的呀

网友:
当然是屏幕上面的;拉
显示出 雪花点

网友:
你的 显卡 是不是 k4j5532的  显存颗粒?
使得话 显存 挂了

网友:
不是GPU就是显存  三星显存坏的多 要换的 全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