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G-V505保护的具体位置!

楼主(2010-03-22):
有关于PCG-V505 H8保护大部分都说是H8保护,但是都没有说是具体哪里保护,在论坛上有人这样回答
      "这种问题:不要做什么南桥和:主要是:H8受保护了:故障:为不加电:主要是主电压过不了隔离电路等:有时给COMS电池拿掉就会好但用两次又不行了:解决问题有三种:一是给保护隔离电路的控制极电路给该了:控制极是19V当5V电压过来拉低时就行所以你给该成低电平也行:2是给19V割断控制线也行:不过这样每级都要割断:三是:给H8芯片右下脚两个检测的二极管拿掉:这样是最好的。这是:SONY Z505R505这两款机的通病。现在过时了:像一前修这机器基本每天都有:现在一年了看不了几台"
     请问右下脚的两个检测二极管分别是什么?或是连接H8的哪个脚?或是具体位置在哪里?请说明,谢谢!

网友:
r505 有 v505 是pm的 cpu  迅驰平台了,不太一样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