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屏是好的,拆下后变成了很多点,不停地闪

楼主(2010-03-22):
14。1的屏是好的,就像以前的CRT信号有很多水花纹不停闪,下面特别明显,在看网页时不是很显,当看黑色的画面是特别明显,是干扰的吗,我又拆下试没装起来也是一样,以前也有碰到液晶显示器,拆下装好也是这样,都没解决好过,希望高手解答!!!!!!!!

网友:
很多是电解电容问题  把电解全换了 一般可以解决

网友:
哪里的,我用的是笔记本的液晶屏,拆屏后面的吗

网友:
屏线接触不良的机率较高。

网友:
电容 20%  灯管跟插头 50%  屏线30%

网友:
驱动板有问题
我有遇到过

网友:
我觉得是屏线接触不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