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30 解开机密码

楼主(2010-03-22):
兄弟们都说 换5025 , 但我这是个集显得  有个独显 的料板 不知道能不能对换,,

网友:
   不要只看  给点意见了,,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哦 换了试试吧 即使不行也不影响其他的问题

网友:
先换了在知说啊,不行在换回来啊,

网友:
戴尔有注册机。。。。这是最快最容易的方法。595B,A95系列都能搞。

网友:
忘了写 结果 今天补  上   成功了 ,,

网友:
应该把过程写出来

网友:
楼主是怎么样修好的。过程给大家分享一下呗

网友:
楼主是换的独显的吗?

网友(2010-04-29):
希望看帖子的兄弟仔细看帖   再做回复。。

网友:
肯定可以换,不过要和BIOS一起哦

网友:
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没有啊,那位高手指导一下

网友:
换是可以的,不要换BIOS。11楼不要误导,独显和集显主板不同,BIOS也是不同的。

网友:
问客服啊   。我前一阵子刚解了一个   。

网友:
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,要是能搞到注册机就爽了,免拆机,毕竟SMSC的EC焊接起来还是有点麻烦的,还是无铅。

网友:
应该换那个SM什么的密码芯片

网友:
这板应该就是换EC

网友:
楼主 怎么不分享出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