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昭阳E23 启系统速度慢,屏灯不亮

楼主(2010-03-22):
  刚开机的时候,停在LEVONO处约1分钟时间,过后,启动系统很慢,换硬盘也一样,用PE的光盘启动,在滚动条处是不是就卡几下,等个1分多,才能进入PE2.0环境
  此机是同行机,南桥和北桥都换过,启动电流也都正常,我是只菜鸟,正好借此本子,练习下维修技术
  因为灯管不亮,以及系统慢为同时出现,所以估计应该是供电引起的故障。

  请问高手,应该从哪里查起呢?
  对了,还有键盘,也不好用,但是外接USB键盘没问题

网友:
南桥再重做一次

网友:
南桥重做过了~~~~,还是不行啊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