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主板奇怪问题,无法启动,卡在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..急啊!!

楼主(2010-03-22):
主板精英945P-A
先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吧,现在一开机自检画面就卡在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..这里,连BIOS也进不了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。我换过了CPU,内存,尝试过拔bios电池,跳线清空bios,没用,刷bios,都还是这个问题,要等好久才能进入了。我真是无语。。。

另外我没设置过USB什么东西启动了,清空bios高为厂家默认启动也不行了.
请问高手,怎么解决。

网友:
哇,没人知道啊?

网友:
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是正在初始化USB控制系统!
楼主你有没有插什么USB设备没有呀?

网友:
意思是说USB控制器正在恢复,先拔掉USB设备再说啊。
重新安装USB控制器。

网友:
说了,没接什么USB之类的东西了

网友:
把USB 线下了,再开机试试

网友:
南桥挂了。。换桥吧

网友:
打一下usb各点的地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