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790GX A3+ 点不亮 诊断卡无数位显示

楼主(2010-03-22):
本人维修菜鸟 特在此请教大侠们

本人的 790GX A3 + 主板 正常关机后 第二天就开不了机

主板电源灯 硬盘灯 不亮   但硬盘 有电源加载

诊断卡 无数位显示,,+12V +5V RUN三个灯亮

其它灯 CLK BIOS等灯 也不亮

拔掉 内存 硬件 CPU  效果病态也是一样 ,,诊断卡 只有三个灯亮 其它不亮

感觉 主板像没加电一样~~

网友:
替代法试过了嘛,电源换过没有,790的板子,应该还在保修期吧

网友:
测量一下PCI 的REST
看板子复位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