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的问题!请教!

楼主(2010-03-22):
正常加电电流0.50a  测整板除VCCCPUIO  的1.0V没出来,2.5  1.8   1.5   1.25  全有。换U29 (1845)后,1.0V出来了。电流上至0.7a 但不走码?手压BGA无果。断电再加电时,1.0V又没有了,电流依然0.5A,  1845确定是好的。请问各位老师  1.0V的参考电压怎么产生!或者指点维修思路!

网友:
建议你在换个看下  T40的图纸下个看下  供电电压的控制信号都满足了没

网友:
U29  (1845)   4脚V+      22脚VCC      21脚VDD     11脚ON1(5V)   12脚ON2(3.3V)   都已经满足!还有第5脚跟第10脚有2V的电压   不知道还差些什么条件,导致VCCCPUIO的1.0V出不来!

网友:
1.0V修出来了,问题出在L8的1.2M电压上,测1845(U29) 24脚有5V的控制电压.直接更换Q2 接电源 1.2M电压出来了. 开机电流上至0.7A VCCCPUIO  1.0V出来了.但现在还是不跑码.待修!

网友:
咱俩遇到同样问题了 1.2V有时候不出来  出来了有时钟复位  上CPU 00  不走码

网友:
恩,修得有点郁闷了,明天再查。
   请教一下高手。VCORE电压出来后,ADP3205发出的二个信号,其一:CLK  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?还是要用测波器测。另一个就是到南桥的 PG  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?期待高人指点迷津!

网友:
1.2V的滤波电容经常不稳定,换掉试试

网友:
楼主的问题很经典 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