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七喜 启迪X300A 主板型号F80M-2 BIOS 故障为跑C1 当机

楼主(2010-03-22):
  这个主板是商家拿来的 跑C1 当机 CPU 是939的 郁闷没有939的带灯假负载 不知道 座子是不是好的 大哥们一般当C1都是那些故障啊 内存供电 终结电压 都有 还有那个 什么 一脚那个也有 DDR一代额内存 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板修老好多老,有刷BIOS的 有 座子空焊和桥空焊!
出现C1就这些,,都出现过的,而且很多!
七喜这个板子返修黑高的哦!

网友:
试试这个,ACER E300的,主板型号也为F80M-2

网友:
939的一般不出U座嘘寒的   一般都是桥虚焊  内存电压OK  亚亚桥试试 先刷BIOS  后靠桥

网友:
这个板子桥虚的多哦

网友:
不一定是bios的事。我以前接到过一个939的精英板子,也是当C1,桥,BIOS,I/O都搞过了。还是涛声依旧。汗。

网友:
以嗡嗡 以嗡嗡 还是没看懂 继续修吧 你们的 方法我都试试

网友:
单桥的就看看北桥吧

网友:
压桥 换I/O (I/O坏也会显示C1)

网友:
桥很容易引起当机

网友:
上次 我也挡C1 939的板 搞来搞去 后来原来是U坏了  郁闷死

网友:
这种板子桥容易虚焊,修太多了

网友:
这样的主板,桥的可能性大呀

网友(2010-04-22):
这个已经解决了哦 这里去看吧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81573-1-1.html

网友:
单桥的 桥坏的多 啊  换IO也换好几个 这样的问题 BIOS也可以考虑刷刷

网友:
这个板子我以前也遇见过 不过修好了老不稳定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有cpu坏了也是这样的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