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故障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0-03-22):
一块InterD915plwd主板上cpu。内存,显卡跑cc,不上显卡跑d3,而后请过cmos故障依旧,跳线共3根,一根接地,一根接cmos电池,另外一根应该接南桥,这三根跳线怎么跳,都跑cc,而后我把跳线帽拿掉后可以启动电脑,最后我把跳线帽回复默认状态后没出现上次的故障,这是什么原因,请高手赐教

网友:
跳线跳到有一个箭头指示的那一边。

网友:
疑难杂症   有的时候清CMOS可以解决很多杂症

网友:
我晕难道你不知道这是在给COMS放 电吗

网友:
这不就是简单的清CMOS么, 别告诉我你还不知道CMOS那3根跳线该怎么跳那!

网友:
刷下BIOS试下,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修的板少,没有修过跑CC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