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主板老重启问题

楼主(2010-03-22):
则灵945G主板
通电2秒 掉电 又通电
有时候又可以使用
就是最近比较频繁 不知道哪块地方出了问题

网友:
我也有块945主办这样。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:
好像是检测不过的时候会这样。如内存。

网友:
Yes 应该是自检不过的。插卡看看代码。一般应该是内存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自检什么过不去吧  看下跑马灯泡什么   可能主板上某个芯片或电压不稳定

网友:
插了卡看了  如果是刚插的电源  就是 通电2秒 检测到C1 掉电 又通电2秒 也是到C1 掉电 再通电就过了自检

网友:
如果都供电和时钟、复位都正常,刷BIOS试试看呗!

网友:
换跟内存试试

网友:
把板子请出机箱 居然就好了

网友:
我有块这样的板子MSI的! 也这样,有的时候偶尔可以亮一次, 不亮的时候多, 是哪的问题啊?

网友:
板子跟机箱有接触,发生短路现象了吧

网友:
非常有 可能是没过内存

网友:
显然是不过内存,确保内存接触良好,或换条内存试试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