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短接24针芯片 清除BIOS密码

楼主(2010-03-22):
AMD双核的CPU

桥;NVIDA 02N3MR 0802A2 MCP67MA-A2

bios芯片被纸片盖住:F5N0211A

BIOS芯片周围24针芯片叫 CU383

电池周围芯片:PS51020

如何短接清除密码?

有何风险。

华硕X50

网友:
刷程序啊,或者在料板上拆个换上看看

网友:
2# 华升科技

网友:
没编程器。

愁死我了。。

网友:
没编程器就买个呗

网友:
可以用编程器读出密码,也可以写个没有密码的程序。
你没有编程器,就难哦,“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”。

网友:
搞定了。。

刷的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