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不起做用,求助!!!

楼主(2010-03-22):
朋友的显示器,就是关不了。长亮。开关不起做用。。。开关不坏,有3。3V。。。是PHILIPS的。

网友:
可以按一根按键板呀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如果其它功能正常,查开关线到MCU的通路,彩显常见的有两种键盘控制方式(普及一下基础知识,呵呵):
1、线控式
2、总线式
线控式是从MCU直接引出功能脚到面板控制键,直接对地短接时,与MCU对应端口选中,执行相应功能。
总线式是从MCU引出KEY脚,经相应的分压电阻,组成相应的控制功能,当选中其中一个按键时,该引脚对地短接,经分压电阻分压后,MCU引出KEY脚得到相应的电压,MCU根据这个电压值来判断相应的执行功能。

按上述方法,检查一下面板的PW键到MCU通路就能确定故障范围。
如果外围硬件没问题(最好直接换按键,不管它好不好),重写数据OK!

网友:
其他开关都查一下,只要有一只漏电,电源开关就不灵了。

网友:
我碰到这种问题都是直接全换按钮

网友:
按键热稳定性不好,全换了吧

网友:
你没测一下开关是否好坏?

网友:
百分之九十九是按键。

网友:
20分,又给忽悠了

网友:
把按键板也拆下来  用润滑油清晰下  要是还不好的 话 就换个按键

网友:
案件久了,里面的触电簧片会被氧化,或者生锈,导致接触不良,去买屏除锈剂喷点进去多按几下就好了,实在不行就换个案件就OK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其它键坏,开关也会不起作用

网友:
看别的菜单键管用吗?把别的按键全取下再试!
还有可能MCU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