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N个死在辅助电源故障上的电源了!

楼主(2010-03-22):
个人认为电源最难的就是辅助电源部分的维修,好几个电源上电没有5V待机电压,能换的都换了,有几个是换件不对还把辅助变压器给烧了,彻底废了,它就是死都不给5V电压,辅变次级无电压输出,纠结!!!现在就卡到辅助电源部分了,同时这也是电源故障的高发区!望各高手能给个学习思路!谢谢!(已看过N篇关于辅助电路的帖子还是不能突破)

请教:三极管c945、1815、s8050、可通用代换吗?是在辅助开关管附近的。

修个杂牌电源,无任何电压输出,开壳检查发现保险断、辅助开关管5027 、三极管s8050 、整流二极管坏,辅助开关管用c3866代换、三极管用c945代换,更换整流二极管和保险后上电(光耦也换新),不炸保险了但还是没有5V待机电压,不知道是否代换的不对?

网友:
这个也要问呀  自己百度去~~

网友:
楼主应该进修一下无线电,你说的那些小型三极管在电源中主要起着驱动信号放大的作用,才能驱动开关管。  你说的那些型号有些是PNP的,有些是NPN的,具体自己在网上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楼上的两位不知道就算了,如果你电子知识丰富也就不用在坛子里学习了,我诚心提问是要了解和学习,在百度搜和在坛子里提问请问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?不知道就不要多嘴了,相信你们也是从一无所知学起的,不是天生就会,不要有点经验就看不起初学者,要知道尺有所短、寸有所长!我知道的你们也未必都知道,送你们两个字:“浅薄”!

网友:
不炸保险说明开关电源主电路无短路,可以说是好的,你还是先确认辅助电源是否起振,如C3866的C极有无300V电压,它的E极与负级有无连接,还有B极是否有起振电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感谢您的赐教!我测量过副管的集电极有320V电压 B极、E极无电压,应该是没起震啊,但周边的电阻、二极管都量过是好的啊 光耦也换新的了

网友:
作为atx电源中工作时间最长的部分,辅助电源的故障率确实是非常高的,但并不是最难的部分。楼主之所以觉得难,是因为对辅助电源的了解不够。正确点来说是对于这种RCC电路的不熟悉。
我不知道楼主所谓的“看过N篇关于辅助电路的帖子”有没有包括精华版里面的一个讨论帖。那个帖子你看懂了,没理由修不出来。即使作地毯式搜索,辅助电源也没有多少个元件。
当你研读了论坛上一众高手的文章,提出来的问题自然会有人回答你。否则,永远只是纠缠在三极管替换这种问题上。

网友:
版主果然一针见血。我教楼主一条捷径。找个同样的电源对比着量。用这种方法我修好过。也是没头绪了。实在没有。找个类似的。大路货其实不会差很多。

网友:
辅助电源只要开关变压器没短路 一般多很好修的  1 把原端散热片和主电源开关管拆了  2 测4只整流二极管 3  把辅助电路地毯式的检查坏的元件 一般辅助电源损坏 电路上的二极管 三极管 电阻基本上都烧坏了。4 焊上好的开关管 5 在 坏的保险处串上40W灯泡通电  这样如果电路有问题换上的元件是安全的 灯泡会常量 如果灯泡亮一下就灭  证明电路没有短路故障  如果换没5V输出 查开关管C极300V 没电源是变压器开了 有查开关管偏置启动电阻和E极电阻2.2欧  查到这里我相信你的5V电压应该出来了吧  输出电压不正常查光耦电路。

网友:
开关管C5027 BU3150一般可以通用  至于945 1815 8050换原型号不难呀 那里都是这种三极管

网友:
辅助电源个人认为不是电源最难修的地方,最难修的莫过于保护电路,本身一个电源的结构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电路图这么多,但是加上保护电路上去就有点不可思议了,牵扯面之广,我想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,辅助电源电路也就那么点原件,吃透理论,没有修不出来的。不多说了有问题直接拉出来讨论。多讨论才会有突破,光说不练,基本上空谈

网友:
楼上的几位已经说的很清楚了,我补充一点,就是楼主提到三极管的代换,在代换前一定要学会对三极管的测量,一是要准确判断出三个电极,二是要大略判断三极管的特性,我在实际中遇到的C945有两种管脚排列,如果不注意测量判断,直接代换就有可能不成功,为自己设下新的故障。

网友:
楼上的几位已经说的很清楚了,我补充一点,就是楼主提到三极管的代换,在代换前一定要学会对三极管的测量,一是要准确判断出三个电极,二是要大略判断三极管的特性,我在实际中遇到的C945有两种管脚排列,如果不注意 ...
引用 网友C:

看来版主说的可能性非常大,按楼主所说其他元件换过了,B极有控制电压,C极有输入电压,E极无输出,管无工作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诸位的指教,让我感到坛子里充满阳光,再次庆幸能够成为论坛的一员!能和大家学习真好!因为家庭困难本人只上到初二就辍学了,后来到深圳打工,白天打工晚上自己学习电脑技术,通过十几年的努力也终于开了自己的维修店,随着生存问题的解决对技术的渴望更加强烈!知道自己基础差,但也没别的好办法,光阴一去不复返,只能从实践中摸索和学习,所以有时提的问题,有些高手不屑一顾,但对我来说这些问题正是目前我进步的障碍,本来对于某些高手的轻蔑态度很气愤,这两天都不想上论坛了。但今晚看到有这么多热心的坛友指教我,是我非常感动!再次多谢大家了!

网友:
辅助电源除了变压器比较难处理,其它的把元件一个一个测量都能解决的。

网友:
烧爆C5027后,这种小变压器多数都短路了,换了开关管后,如果不再爆管,变压器可能无事,要注意E极的电阻

网友:
建议大家C5027坏了以后,不要用C5027来更换,不知道为什么(应该是耐压太低),这个管我买来的都用不了,最好用好买的BUT11A来代换。

网友:
认识元件后,更重要的一步,如何把它们串起来?----电路图。
平时多看看基础电路,多跑跑电路。
别人说的都是参考,你自己动手了多少?动脑了多少?懂了多少?这个才是你自己的。
哪里不足,补充哪里。不懂的、没有测量、没有判断分析的不要乱换!

搞维修出身的,没几个是家里富裕出生,不要找理由。努力。

网友:
11# 恋恋v风尘    同意啊,保护电路最麻烦,特别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,有的修不好就放弃了,辅助电源还好修一点了

网友:
2SC945  2SC1815  是  ECB排列     S8050是EBC排列   当然也不排除特殊情况   有些国产三极管不是按照标准管脚排列的 所以必须按照实际电路分析连接情况

还有  KSC5027是 高压三极管  一般都是  BCE排列     很容易买到  新的1块钱一个  仙童的   也可以用2SC3150    BUT11A      等很多高压三极管替换   只要看一下原厂PDF  BVceo达到500V以上   BVcbo达到600-700V我觉得都可以替代的,

  实际上由于MJE13007  13005   的   BVcbo耐压达到700v      一般只要    EB结内阻较低的电路    也可以考虑用13005 啥的替换  不过要根据实际电路了    来的省事的还是换高压的三极管  也不贵的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看看我上面的回复     不过建议还是学学原理     不要只顾换零件   用最少的成本做最可靠的维修才是正道!!!

网友:
把基础打好了,原理懂了,别说代换元件容易,就是改进电路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。

网友:
楼上说得有道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买个灯泡接上 然后再修 保险

网友:
保护电路的确最麻烦

网友:
辅助电源变压器容易烧。

网友:
保护电路在电源里是公认的难修,辅助电源就几个元件地毯式排查也不耽误时间,只要不是变压器短路好修。LZ可以去找几个手机充电器来或DVD,电磁炉万能电源板看看(建议找诺基亚的非原装它大多是分离元件的)原理都一样,不像ATX的翻来翻去不方便还危险。

网友:
LZ 看十楼的图,测一下R13正不正常。就是开关管的E极有没有跟负极相联。我遇到过是这个电阻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