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随便说说U盘量产,不对的地方,高手指正

楼主(2010-03-22):
量产,是工厂生产U盘等存储设备,大批量设置生产的工具,顾名思义,简称量产。这个名字很多人感觉很费解,哈。我最早接触的时候也是
我量产的不是特多,也就帮客户量产过30来个各种各样的U盘,走过很多弯路,现在还是一个菜鸟级别的。
最近看基地有人问量产相关问题,希望大家看过我的废话,能少走一点点弯路。

通常大家量产都是根据软件ChipGenius来检测主控,直接量产
但我经过多次试验,发现ChipGenius检测数据不能作为量产工具选择的主要工具来使用,在能拆开外壳看主控的情况下,一定要先拆开外壳,查看准确的主控芯片!
因为我测试的结果是,ChipGenius检测主控是通过VID PID来判断主控芯片的,而VID PID很可能因为量产过或假冒而被人为改变过。造成了ChipGenius识别不准确!
很多量产工具都可以随意改变VID PID参数
另外传说,改变VID PID参数,会改变U盘的读写速度,我水平还不到那个级别,没过多试验

再说说量产工具的选择
知道主控芯片的准确型号,就很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量产工具了,多GOOGLE BAIDU 下就行,另外一定要记住,量产工具不是越新支持的芯片越多,同主控芯片的不同版本量产工具,支持的主控是不同的(部分不同),而这部分,很可能就包含了你需要的。
如果插入U盘后,能自动识别出准确的型号,那多半是好用的,而无法自动识别出的,通过设置芯片组来达到识别出的目的,成功的几率会缩小一些。这样的U盘我多半都会失败,再短接一次,才能量产。。或换别的版本工具

另外,即使用正常工具量产,特别是群联的,都需要先模式3量产一次U盘,量产结果还是一个U盘,然后再选择模式21来量产出USB-CDROM,直接量产模式21无果
不同主控的量产模式也是不同的,但都能支持USB-CDROM+U盘模式,这就足够了

量产后速度变慢,或出错,肯定是你的量产工具不正确,或选项有问题,改变工具即可
曾经一次4G的U盘,量产后坏块达到80%,容量大幅度减少,速度巨慢,更换量产工具后,无坏块,速度也恢复正常
因为主控的不同和量产工具的版本问题,太多了,所以无法提供量产工具,大家多谷歌和百度吧。

U盘主控查询工具ChipGenius

网友:
u盘的东西写的很全了。。关于 量产的。很受用。
建议大家下量产工具 去 数码之家  mydigit     链接就不发了。
我学u盘维修都是在这网站学的。很不错

网友:
LZ在数码之家ID多少啊

网友:
好东西我量产失败过,不知道怎么弄,就卖了个新的,失败两次换了两次,在也不敢量产了

网友:
晕  哥哥这么拽  上次我自己的u盘坏了我都没有修好   唉高手啊

网友:
很不错的资料,我第一次看到是在数码之家
当时我把U盘量不仁盘了,就短接29.30脚挺好用的

网友:
U盘本人接触得较少,修的就更少,看了LZ的说说才略知一点,惭愧。

网友:
半年前我自己试着量产了个,真晕,完了U盘全是坏道

网友:
顶一个,很好的经验,顶一个!学习中!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