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TM3000(ZH1) 换屏问题

楼主(2010-03-22):
近日接了一台ACER TM3000 (ZH1) ,原故障是屏有一条亮带,图像正常,原屏型号是B121EW01 V.0;我发了一块屏,第一次发回来是B12WEW01 V.3,换上去白屏,后来又换了一块和原屏型号一样的B121EW01 V.0,换上去全是竖线,没有图像,我又把原屏再换上,也一样,全是竖线,没有图像。请问哪位同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你这款机器应该是屏线的问题,还是建议楼主换条屏线试试吧

网友:
多谢了,我试过了,由于没有屏线,我只将原来屏线接上去,揉屏线,看屏有没有反应,可没有反应,仍然是竖线,没图像,原来图像正常,只有一条亮带,用手按上面的列驱动有时就正常了,可现在换屏后,居然没图像了

网友:
屏上有马片的  你换过来看下   DELL的就有自己的驱动程序 换别的就不行

网友:
在什么位置?请告诉我一下,多谢了

网友:
故障已解决,原因是主板上给屏供电的电6脚电源芯片(U9)损坏造成的,至于损坏的原因是因为B121EW01 V.0和B121EW01 V.3这二块屏供电脚不一样,当时我购回B121EW01 V.3后接上去一通电,由于屏供电正好对地短路,就把U9给损坏了,通过这个事件,让我认识到,屏在代换时即使型号一样也不一定能代换,在代换时一定要注意屏接口是否一样,在代换时先量一下再通电试机

网友:
如果不是屏线的问题那就有可能是屏上的码片里的程序出错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