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步am2主板无法开机

楼主(2010-03-22):
今天接到一块信步的主板,通电后主板电源灯亮,但无法上电开机,加焊IO故障依旧,通电后主板上各个芯片均不发热

网友:
3VSB
32.768
都是要检查的
IO 南桥等和触发有关的信号都是要查的

修这类故障的帖子论坛很多,LZ先看看

不是什么故障加焊一下就能好的
修板关键在思路

网友:
不好意思,我没有说明白,所有的待机都正常,IO已经更换了新的,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:
如果是不上电 那么查触发电路的   跑开机排针到IO 南桥线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