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主板不能开机

楼主(2010-03-22):
一块精英GF6的主板,接CPU辅助电源就不能开机
我把CPU供电的场效应管全换了,还是没有用

网友:
```不接辅助电压能开机吗,强开其他地方电压正常吗?你用2极管档看看北桥1。5V供电接地没

网友:
这块主板是只有一座桥的

网友:
CMOS电路正常吗?

网友:
带假附载 测量 CPU  时钟 RES  供电   IC 芯片 引脚看看是否正常  如一切正常    检测CPU   铺住电源接口 电压是否正常 +5V   +12V

网友:
12V还对驱动管供电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