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 761GX-M754 V1.0A 清华同方品牌机无复位

楼主(2010-03-22):
故障现象:上CPU,测试卡复位灯常亮,上假负载,测试卡显D0。
维修过程;首先上假负载,测量CPU内核电压为1.55V,VTT调整电压为1.31V,总线基准电压为1.22V,串行总线电压为0.11V,PG为2.52V,复位为2.50V,控制芯片为IT8282M,测量各脚电压正常,上CPU加电,因为无复位,测量CPU供电,无VCORE电压,根据上电时序测IT8282M,发现4脚VDIMM-STR电压偏低,2.10V,正常为2.5V以上,4脚连接的是VCC2.5V-DUAL,也就是内存供电为2.10V,故障范围已基本确定,是上CPU内存供电不足,跑线由一场管(MF3)提供,其S极提供DDR2.5,跑线发现它的前端,是一个324运算+MOS管(MF4)组成的供电电路,测其G极为2.10V,但考虑到上假负载时,主板电压正常,怀疑是MOS管性能不良,应该与324损坏的关系不大,测其MOS管的GS两端二极体时,发现有阻值,感觉与此有关,吹下测量,果然是MOS管坏了,接下来就简单了,换上一个新的MOS管,上电看见测试卡欢快的跑码,亮机,故障排除,新手修板不容易,此板维修过程,曾陷入误区,开始怀疑是串行总线电压不正常.

网友:
便于大家理解,帮上个图。

DDR的供电2.5来自mos管MF4。

mos管受控于324运放,输出的2.5V 经过电阻分压,反馈到324的“-”输入。

324运放的“+”参考电压来自:SB 5V --》431--》稳定的2.5V --》电阻分压 得到1.05V

网友:
挺好的一个实例没人顶
我顶
在论坛里看过月饼的实例写的就是关于it8282m

网友:
值得学习,,,,,,,,我顶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支持你的,谢了

网友:
非常值得学习。谢谢分享!
AMP的3055在技嘉845板上也易坏,造成南桥芯片异常发热。

网友:
学习中,有点味道,讲的比较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