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锐V30开机电路中的ao3409 2n7002烧了用什么代替

楼主(2010-03-22):
超锐V30开机电路中的ao3409  2n7002烧了用什么代替

网友:
在开机电路上  这个好像是普通的三极管吧 量二极阻值差不多的就可以用吧

网友:
我用其他管子上去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 那位还修过此类故障 指导下

网友:
你这种管子在主板上有很多的呀
台试机上大把呀

网友:
我吧管子换上去一开机又烧了 那位哥修过此机器指导下谢谢

网友:
看哈还有没其他的问题啊

网友:
两个都是场管呀,一个是P沟道的另一个是N沟道的,没什么特别之处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