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,那位师傅知道这块主板是ACER什么机型上的

楼主(2010-03-22):
我只知道是纬创代工的主板,想更新最新版的BIOS,BIOS内的型号被修改过,无法识别,只好从主板型号上打主意。主板打字(COLUMBIA MB  06236-SB  48.4T301.OSB  MADE IN CHINA)边上还有E89382 HannStar J MV-4 94V-0 。芯片组是PM965

网友:
谢谢上面的2位师傅,我在网上查ACER Extensa 5620z 的板上序号是 48.4T301.01N 我这块是48.4T301.OSB(01N和OSB)这个有什么说法没?还有我这个板是带独立显卡,5620Z好像是集成显卡的

网友:
----板型一样---后面代表的批次吧----或者 修改的地方
求高手回答

网友:
这个是算出来的还是靠经验才能知道的?

网友:
应该是跟这些差不多Acer Extensa 5220 5620 7220 7620, TravelMate 5320 5720 7320 7720
板子用的都是4T301.只是后面有点变化.改动应该不大.

网友:
板型一样的BIOS能通用吗?我在ACER官网上下载Acer Extensa 5220 5620 7220 7620, TravelMate 5320 5720 7320 7720这些BIOS对比过字节数和版本号都一样的。在WINDOWS下刷到我这块板上以后不能正常启动,自检条进行到90%的时候就自动黑屏了。把取下用编程器写入原来的BIOS备份后才恢复了。

网友:
顶上去,继续求高手指点

网友:
既然你都有编程器刷回原来的,那为什么不用编程器刷下你下载的BIOS程序呢。
有编程器在还怕他会刷坏吗?只管刷吧,不用怕,刷到他OK为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