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显示器变黑白的了

楼主(2010-03-22):
各位,我有一个联想的液晶显示器,先前的故障是花屏了,我换了高压条后就变成黑白的显示了,请指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该故障啊?

网友:
这个故障和你换高压条没有关系,,,是你可能没有接好屏线

网友:
屏线我也换过了,故障依然存在,还花屏了。谢谢您!

网友:
屏问题多点,屏型号多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