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八角管f72820sg 不知道可以用 什么管子代替

楼主(2010-03-22):
这个是昂达754主板 内存旁边的一个供电八角管 被烧坏了 请问谁知道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替么
主板

网友:
八只脚的供电管是不是两只场效应管封装在一起了?

网友:
内存旁边只有这个八脚管?其它是不是还有场管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