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事写写昨天修块板的过程

楼主(2010-03-22):
昨天一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一插电源就开机,几秒钟后就断电估计是主板坏了。好的,机器留下待查修。
客户问主板修好要多少钱?我拆开一看是AMD板(AMD的我修的特少),462接口的(不知道什么牌子),估计是供电方面故障,就跟客户说50元吧。好的,客户留下电话和机器走人。

拆下主板放上工作台,主板带诊断卡的,目测有几个电容鼓包,不敢违背维修规则,先换了再说。
换好了,接上电源,噫。。(记得客户说一插上电源就开机的),怎么好了。心想换了几个电容就搞定了一个故障。管它呢,开机。。跑码。。。26。。。滴。。。竟然两个故障就是这几个鼓包电容引起的。

直接装回机箱接上所有设备及连线插上电源。。。晕。。。自动开机。。几秒后断电。。。
最小化机器试试一样。。。换个电源无果。。。。瞬间觉得头有点痛了。。。

再次拆下主板放上工作台,接上电源(不自动开机),短接开关针开机。。跑码。。。26。。。滴。。。这下头有点大了。
多试几下:
关机几秒钟后,短接开关针开机。。跑码。。。26。。。滴。。。
关机几秒钟后,短接开关针开机。。跑码。。。26。。。滴。。。
关机几秒钟后,短接开关针开机。。跑码。。。26。。。滴。。。
关机几秒钟后,短接开关针开机。。跑码。。。26。。。滴。。。
关机几秒钟后,短接开关针开机。。跑码。。。26。。。滴。。。

再装回机箱,这次装的时候特别注意机箱底板有没有什么东西接触到主板,确认没有后,通电一试。。。哇靠。。。自动开机。。。几秒后断电。。。

难到这板不愿被囚禁在机箱里而不愿工作???(胡思乱想)

看看按开关键能不能再次开机。。。怎么连开关键也不听指挥了。竟然按不下。。
哈哈。。原来问题在这里。。拿出W40往开关键边一喷。只见按键慢慢的向外弹出。。等完全弹出后接上电源(不自动开机了)。。按下开关键。。。开机。。跑码。。。26。。。滴。。。
接上所有设备及连线,通电开机。。跑码。。。26。。。滴。。。显示器显示。。。上系统完全正常,此板修复(不对,应该说此机修复)。

打个电话给客户叫他来取机。。。总共耗时将近1小时。。。

网友:
W40是什么东西?

网友:
不是没有修主板么?是机箱的电源开关短路了吧?

网友:
W40是一种去锈并带有点润滑东西。

网友:
晕。这样的毛病还不一下秒杀呀,还费一个小时呀,

网友:
W40 用来清洁主板内存槽是很好的,就是油了点

网友:
WD-40是美国生产的一种防锈润滑喷剂 我们搞大型设备维修的 每天都用到的 效果是很不错的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是直接把开关换掉吧。

网友:
顶呀,希望楼主多搞一点这样的维修经验,让我们这些菜鸟多多学习!

网友:
楼主的这个故障是一例典型的机箱电源开关不复位或开关短路 看来维修时有的细节也要注意
要不会走进死胡同 且绕不出来

网友:
这个对于我是没有妨碍的,因为我把主板装机箱里面测的时候,从来也不把电源开关的针插上,从来都是短接排针,。试好了再插所有的线路,呵呵,

网友:
楼主多积累点经验,其实这是常见问题

网友:
我也走过这样的弯路

网友:
学习了,我以前接触过类似的机子

网友:
呵呵,一会就挣了50两了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  1个小时 效率要加强啊

网友:
恩不错,不管怎样还是给楼主鼓哈掌,虽然是个小问题但还是把问题找出来的,下次就会注意这方面的。

网友:
这也要修一个小时,汗~~~~~

网友:
这种问题常碰到,换个开机按钮就行了

网友:
楼主真强人也,开关问题修了一小时,晕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