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型号8i845ge-rz,加电以后重启。

楼主(2010-03-22):
技嘉主板型号8i845ge-rz,集成显卡。加电以后跑码到92迅速掉电自动重启,跑到C1停住。内存换过好几条了。请高手指点可能的故障原因。  如果不加内存,跑码在FF和C1之间,报警声音(连续快速短音)。

网友:
内存供电是否正常?

网友:
内存旁边的3.3V不对吧?

网友:
检查北桥、南桥和CPU插槽是否接触不良或者虚焊

网友:
各路电压正常的话,刷bios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