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DELL X300当C2怎么修

楼主(2010-03-22):
以前修过一块DELL X300,诊断卡跑78,后来把板载内存全部换了就OK了。   这次跑C2,怀疑还是板载内存的问题,把所有的都换了还是跑C2,我也不确认料板的板载内存是否一定好,有经验的告诉我怎么修哈,北桥也加焊过了,没有掉料,旁边的信号电阻和上拉电阻也没有问题。。

    坐等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能不能查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!!!

网友:
2.5V和1.25V??笔记本的电压没出来还能跑代码吗??电压绝对没问题。。有问题早修好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