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所有USB接口没用。主板能进系统.

楼主(2010-03-22):
   一片华硕M2-NPV-VM 刚拿来的时候是主板上CPU就掉电,检查CPU供电电路没问题,后查到1394接口芯片高温,拆掉后主板跑C码,不过内存,有时手动复位可以跑完代码。后查为BIOS问题,刷后正常,进系统后发现USB接口全部不能使用,摸南桥温度正常。查USB D C和VCC (5V VCC 正常)一路跑到南桥中间D C只用了一个小电感,并且都没有坏,按照理论能进系统南桥坏的几率不会很高,后有外接PCI转接USB卡试试,可以正常使用,现在想请大家帮我判断一下是南桥坏掉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,跟那个1394接口芯片坏有没有关系!谢谢。

网友:
要么是时钟芯片发出的USB 48MHZ信号没有进南桥
要么就是南桥的问题
因为刷过BIOS,所以BIOS也要怀疑一下

网友:
你说拆了1394就正常了,而且发烫,估计被雷劈了吧,南桥有损伤也是正常的

网友:
量下USB接口到南桥的线路都正常不 电压正常不。楼上说的bios也是有可能的  南桥还是最后在考虑下。

网友:
南桥坏了,不过不影响使用,我遇到过。

网友:
usb是南桥给的 应该是南桥的事

网友:
请问远影超版,USB正常工作需要哪些条件?

网友:
是不是CMOS  USB关了呢

网友:
我也同意南桥。

网友:
南桥的可能性大点!1394也是由南桥控制的!这样也能推出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不过1394是控制1394接口的,与USB关系不大,重点怀疑南桥。

网友:
USB不好用,一般是南桥挂了,直接加个PCI的完事

网友:
SB坏了
换SB吧

网友:
南桥可能性大些.

网友:
因为USB是直接进入南桥的,应该是南桥坏

网友:
数据线对地正常的话,就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吧

网友:
南桥坏个可能性大

网友:
我有一块昂达865PEN主板和楼主的情况一样,所有的USB接口都不能用,怀疑南桥的问题,

网友:
bios里面设置错没都还不知道   就换桥?

网友:
USB供电 没问题,南桥的USB控制部分坏,局部坏不一定影响开机。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坏了,可能是雷击的

网友:
先看看COMS设置的USB关了没,如没有,则ICH坏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,昨天检查了一下,没发现有什么问题,有人说BIOS的问题,但是我刷的是官方的最新版本.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我跑线路到南桥的时候,发现是从芯片的右边进去的,上电进系统后我摸了一下右边的温度,感觉和其他的方的温度不一样,南桥左边温度比右边低,手在开机一会就能感觉出来,个人怀疑是不是USB局部电路损坏,但是不影响其他电路的工作,至于1394接口芯片为什么烧掉,现在可以确定是客户在插USB前置接口的时候将线插到了1394的主板接口上了,应该是这样烧掉1394的.我也有怀疑过IO但是键盘鼠标正常,IO能工作主板能开机应该问题也不会出现在IO上.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.主板上U就掉电,后来拆掉1394后也有掉电.我一直怀疑是不是桥里边短路了.后来开不起来,我直接把SB电压对地开机,一会后插U不掉电跑了C码,我怀疑是不是南桥USB内部有短路,但是我强制开机把里面的短路给激断开了,所以后面才会能开机不掉电,这个是我最关注的.至于主板能不能修好是次要的,能弄明白就行.不行就直接PIC转USB干一张上去.大家再帮忙分析下,我说的有没有可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