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600M 恼人的CPU供电总也不稳定!求助中!

楼主(2010-03-22):
前些天,接同行拿过来的一台DELL 600M的本子,起初故障是:按开关,三个灯同时亮3秒后掉电,诊断卡跑FF。测各电感,除CPU无电压外,其他供电均正常,于是加焊CPU的供电芯片SC1476,机器故障排除,拷机半天确认机器好了。但不到一天,机器又回来了。故障依旧。。。郁闷了半天,加焊CPU供电电感,因为发现上面有生锈的痕迹,机器又“修”好了。送走客户。。。以为这事就告一段落。没想过一天,机器又出同样的问题。TMD。。。仔细想想,应该是SC1476的问题,换了个新的。满怀信心。。。。。开始拷机三小时后。。。。。。晕死,还是没用。涛声依旧。。。现在没辙了。
个人判断应该是哪个元件老化了,但到底是哪个呢。。。。。忘同行兄弟们指点。会是桥的问题吗?
故障已解决:是U77坏了。。飞根线就好。。谢谢各位的帮助!!

网友:
补充下,换了CPU,也还是一样

网友:
可能你还是没焊好 有时我换芯片都旧的 换好急个才稳定下来  抓住问题 不要扩大化了

网友:
CPU没有电压时查一下工作条件OK了吗

网友:
我买的是新芯片啊。应该不会有问题。而且焊接应该没问题。不开机的时候没去测1476的工作条件,时间太短,不好测啊。停了半小时,现在机器又可以开机了。。。看来还是先把它弄不能开机了后去测测1476的工作条件吧。对了,四楼的朋友,能告诉我具体测1476的哪几个脚吗?我这么图纸啊。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啦

网友:
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,看看SC1476周围的电容和电阻有没有有问题的

网友:
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谢谢7楼的朋友。我测了下SC1476的工作条件,按照图纸,待机时3#,17#,20#,30#四个脚上都应该有3VRUN  ,5VRUN的电压,现在是只有3,17上有电压,20,30上的电压为零。但在机器能正常开机的情况下,20,30脚上的电压才会出来,待机时也没有。。我现在怀疑3VRUN的电压没出来,但不知道它是怎么产生,或者说是从哪个芯片造出来的。。。热切期盼兄弟们的援助哈

网友:
师傅们,出来指点下迷津哟!!刚刚用可调电源测试:能亮机时的电流变化是:0.22--0.45--0.55--0.8,不能亮的时候电流停在0.22处,三秒钟掉电。感觉还是CPU电压没出来。换过了SC1476,MAX1632,加焊过SMSC,南桥,北桥(呵呵,到着这里我已经是乱来了),都没用。。。。。。。对了,这机器的网卡好像坏了,插着网线电脑连接的两个小电脑也是一把红X。会是网卡的原因吗?

网友:
怎么判断是U77坏了呀?上个图看看呀,LZ大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