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好着急

楼主(2010-03-22):
AOCL192W显示器怎样拆开啊 后面没螺丝 好象都是卡扣 拆上面拆一半不敢拆了 怕搞坏 求求师傅们是怎样拆的啊
显示器
求助

网友:
有螺丝的 被塑胶盖子挡着呢

网友:
看样子你还是不要拆的好,就是拆开了可能你也修不了,因为你都不会拆(这样的问题你都没有钻研精神),更何况修 。

网友:
螺丝在哪啊 真的没有啊 3楼的 给指点一下嘛

网友:
胆大心细,多动脑,总能拆开的。

网友:
你是好学呢,还是为了省点钱。要是只为省点钱的话还是算了,拆开也看不出什么。

网友:
我不知道楼上的各位都是什么意思 怎么没一点同行相互帮助的意思呢 2楼的说有螺丝 这机子我现在拆开了 根本没螺丝 3楼的说我不钻研 拆开也修不了 6楼也不支持我拆 就五楼支持我 现在这个显示器我已经拆开修好了 是电源板的一个电容漏电 换个1000UF16V 的电容就好了 收费200元 希望大家支持我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