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我的多普达9000不小心摔了,现在白屏了,怎么办啊

楼主(2010-03-22):
我不小心把D9000掉在了地上,现在白屏了,可以重新开机,开机时候是白屏,过一会,屏幕上有一道道的颜色,很杂乱,也不是很多,电话能接通,但不能接听,也无法挂断,小键盘失灵了,电源键可以开机,但不能关机,我硬启,软启,都是一样的状态,怎么办法啊,请各位给个意见,能修吗?
键盘失灵

网友:
我的T3238和你的毛病一样,让我一顿补焊就好了

网友:
你的屏线应该是松掉了 拆开重新插一下估计会好。

网友:
我装了ActiveSyncsetup 但电脑识别不到

网友:
开路了,拆开焊焊排线

网友:
排线接触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