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高压一体板输出电压偏低

楼主(2010-03-22):
一块电源高压一体板,型号为715G1813-1,一共有两个电压输出,一个是5V,一个是12V。现在的情况是,5V只有3V实际输出,12V实际输出为10.5V。
电源芯片为LTA303P.

网友:
查光耦电路

网友:
检查一下稳压电路吧。

网友:
把开关管旁边有一个小电容换了   应该是25V  或50V那个

网友:
有可能是开关管,以前有带负载差的,换电源开关管好了。

网友:
看看你的三端稳压管吧,,,,,或是周边电阻有短断...这个很好修的

网友:
要是我就换新板了,稳定,挣钱多,就是技术上没多大的提高